联想QDI主板2.5V供电偏低

楼主(2008-04-04):
联想QDI主板2.5V供电只有1.1V,测ISL6520   5脚供电偏低 ,后查为ISL6520 1脚外接二机管开路损坏,换后2.5V正常。但测试卡还是跑00,时钟,复位都正常,北桥和CPU座已补焊过

不知道坏的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开路坏了会引起电压ISL6520   5脚供电偏低?

二极管确实开路了,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各位就不要怀疑二极管短路了,正反量都为“1”

我估计ISL6520 1脚外接的电路有点像显示器里用的场块的  泵电源  ?不知各位同意吗?一块帮忙分析分析吧

此板为联想QDI  P4I865PEA

网友:
我也认为那个二极管开路不会影响1脚的VCC电压,除非是它短路!

网友:
二极管开路只会影响1脚,不会影响5脚。
此板是什么型号?????

网友:
个人认为Dboot的路线是Vcc到Dboot到 Cboot到Lout到+V0
     然后LGATE这个场管拉下杂波   中途给1脚一个电源信号

网友:
那个二极管开路不影响1脚的VCC电压,是它短路?/

网友:
我看你标的是BOOT,不知对不,那是启动脚,那二极管开路是不行的,要不拆了一试.

网友:
查查是不是电容漏电还是哪儿有虚着的

网友:
各位高手赶紧帮忙分析分析吧,问题想不明白就有点憋曲

网友:
就是个自举升压电路.也可以理解为泵电源.

网友(2008-05-28):
此二极管短路也不会引起电压偏低,不要老以为短路就会将电压拉低,还有短路后电压升高的见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