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45gv主板跑0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04):
求各位大侠帮邦忙吧:'
说清楚 板子型号 检测过程  测试点电压 这样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CPU的问题,可能就是CPU座接触不良,可以在加电的时候用力压一下CPU座部分,看看是否跑码,如果是的话用焊炉加热应该能解决

网友:
这就相当于问了一个,我的主机不亮,到底是哪坏了?那我只能说,电源,处理器,内存,主板,显卡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坏了.

网友:
CUP没搞错吧
查主板CUP坐有无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