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120无线网卡不能用

楼主(2008-04-04):
无线网卡能找到,但是不能上网,按键和前面板指示灯不亮
量过按键那里的电压都正常,换过SMSC lpc47n250芯片
这个可能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专用的IO芯片,内部有64K的FLASH ROM.....

有人知道用什么软件写这个FLASH吗????

网友:
难道,网卡的资料也存在这个IO里面???

网友:
其实我觉得你不应该先动SMC,你应该换个别的品牌或其他的无限网卡试下....我记得IBM机器就是有写无限网卡找不到不认.....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I/O的问题,你应该看看有线的网卡和插槽网卡能不能用,然后你看看是不是你的无线网卡坏了?

网友(2008-08-29):
这种毛病有哪位高手修好过没有
我今天也见了这个毛病,就是不知道怎么修呀
开关边是的灯也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