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1803报错

楼主(2008-04-04):
我的是R52,报错如下:
1803:Unauthorized daughter card is plugged in-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daughter card。
  网上找的翻译:(插入了未经认证的子卡-请关闭电源然后卸下子卡) 此计算机不支持该子卡,请卸下该卡。
我光板外接显示器还是报错,可以进BIOS,但硬盘光驱U口都不起动。下面是我在论坛里找的以前关于1803的帖子,一切从芯开始大哥因为客户的原因也没搞好,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错误主板上的程序报的错吧,这个程序在那个芯片里?有修过的师傅吗?过程是怎样的?是否换同信号IO就能好?那IO是H8S 那个芯片吗?

引用 网友A:

[url=http://www.chinafix.com.cn/bbs/redirect.php?

goto=findpost&pid=263686&ptid=29009]

今天来了一台IBM T43笔记本开机报1803,具客户所说晚上用的时候还是好的,第二

天上午一开机就报这个错,我拿到之后将PCI卡的无线网卡取掉还报,之后将单主板

取掉接屏还是报1803错误,能进BIOS,其他什么也没有用,BIOS换过不行,以前遇

到是网卡导致,可换了网卡还是不行,之后换了超级IO,开机新的错误又出现呢,

报0177错误,由于客户着急,赶飞机,在两小时内没有搞好,郁闷,客户就拿上走

呢,等出差回来在拿过来,有谁遇到过跟我类似的情况呢,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补焊南桥不好的话直接更找一个南桥!(保证BIOS是完好的或升级至最新版)

网友:
拆下MINIPCI卡,就是无线局域网卡在试下!

网友:
用IBM0175解密工具解一下

网友:
我光板测的,板上就CPU,内存。故障一样,楼上的我什么都不启动怎么用0175工具?

网友:
可能真就是IO的关系,从芯开始换的芯片可能就是有0177报错的IO.....你是不是觉得有可能?那为什么1803报错没有了?你换下试试吧

网友:
刷BIOS   不行在刷下码片试试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