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自检显示非常的慢的问题

楼主(2008-04-04):
我的硕泰克SL-86SPE2板子工作正常,但是有个毛病不知道能不能解决.现象是BIOS自检显示非常的慢,进BIOS设置画面象一行行的显示一样,进XP系统后一切正常.换个低档显卡M64的就没问题了.我用的是V星9550双128的显卡,这个显卡在别的机子上试也都是正常的,不知道原因,郁闷中... (BIOS刷到最新的VF1.8版了)  望高手们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BIOS的问题,刷一下试试看,我曾经把七彩虹的9550显卡刷的在DOS下显示很慢,进系统正常,没办法把原BIOS改成9600刷回,就正常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重新刷一下显卡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的也是,我的双敏9550显卡,主板是华擎的,和楼主一样的情况,

网友: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