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我想发个帖子说说我遇到的一个电源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4-04):
我是菜鸟,我想发个帖子说说我遇到的一个电源问题,请大家帮忙

我的电源故障时这样的,将绿线14脚与13脚黑线短接后,风扇转速很慢(估计供给风扇的电压不够造成的),测量,5V电压只有3V左右,测试12V电压只有7V-8V左右,大概看估计就是输出电压偏低了,看看这个我应该如何修,谢谢大家,我的QQ:909032626,我是学习主板硬件维修的,也很希望与大家一起进步,预交流联系我,谢谢。

网友:
这样的问题比较简单,在该版块有很多事例,你先看看再说吧,有基础应该比较好搞定

网友:
你首先看看整流桥出来的电压是不是300V左右.

网友:
整流桥出来的电压一般都在160V左右吧,

网友:
整流桥出来在295~310V之间,当然是桥和高压滤波电容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