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6Y硬盘怎么做自校准的

楼主(2008-04-04):
是不是
首先用PC3000把固件备下来,然后用MRT修改磁头信息(但不知道是MRT的那项),接着用PC300回写1F和78,93号模块,然后断电,在上电清G,P表,重键编译器,然后下面该怎么做,还有我说的对不对,有知道指教下

网友:
PC3000直接就可以开SF的,不需要MRT的,有的盘开不起来,是要改流程或刷模组的。

网友:
楼上的!怎么开,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就是不知道怎么开!

网友:
我也有好多个6Y盘开不起SF,不知道什么原因.

哪位大师搞个详细点的贴来教下我们这些菜菜行不?

网友:
我可是老跑不完自校啊。。。。。。。。。。。。。。。

网友:
是呀,有哪位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呀,MT的做SF总是跑到0038就不动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2008-09-01):
是呀那位老师给讲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