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修一主板内存供电和时钟偏低故障

楼主(2008-04-04):
一方正SF2/648D主板 南桥是SIS964L主板
故障现象:内存供电1.35V
               内存时钟0.96V
检测卡跑C1

明显偏低,询问后得知是顾客在没有关机的情况下强拔内存所至。
该主板为双时钟芯片。
主板如图

查内存供电脚,发现一边直通一个MOS管的D端,
另一边经一个电容3后到达一个贴片MOS管4的D端.G端经一个电阻后进北桥。S端与1117的输出端相连。
这种供电电路头次见。
如图:

因为其他设备的时钟和供电都正常。考虑内存的时钟应该是由于其供电偏低而偏低。要先从供电下手。
可这个供电是头次见到。不知道从那里下手。想到内存供电有从1117输出的。何不直接飞线到1117那。下手,
短接1117输出端经过的一个贴片电容(图5点处)端到贴片MOS管的D端。
开机。内存供电2.5V 时钟1.45V OK
检测卡代码直飞26
。。。。。。。。

网友:
有人知道这个主板的内存供电原理么

网友A:
该板子后来诊断为I/O8705 损坏造成内存供电 时钟偏低
更换后正常 看来跑C1也与I/O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图纸就知道啦!!
其实不知道原理也没关系的。供电的mos管没坏就行了

网友:
呵呵。强人。。。
想问下楼主,你飞线后,每更换I/0的情况下,进系统一切都正常吗?

网友:
楼住真的是技术总监,兢兢业业,值得学习!!!

网友C:
内存时钟0.96V

这个电压是如何测量的啊 ?????????

网友:
飞线后也正常。就是有时开机自检会重启。
时钟用数字表量。我没指针表

网友:
猛,lz真是太有才了,佩服,佩服,我们菜鸟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境界就行了

网友:
飞线后,每更换I/0的情况下,进系统一切都正常

网友D:
强人!!!

莫非电路板的VCC电源层有轻微短路???

网友:
我不会跑线真不知道以后要怎么修板

网友:
强人,我正在修这片板子,不过和你故障不一样。跑00,还在搞

网友:
强人呀,太厉害了,偶现在刚刚还没有入门呢

网友:
这个电压是如何测量的啊 ?????????
内存时钟0.96V

网友:
内存时钟0.96V  这个值是怎么测量得到的啊。 我也不解,请楼主指点一 二撒。

网友:
这种板经常开机跑D0的,其他测试点时钟,电压,复位都正常,就是CPU无时钟,我修了好久不知道什么问题!什么都换了I/O,刷BIOS都不行!

网友:
楼主飞线过去也可以吗?强啊!

网友:
你真的是太有才了。。。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2010-01-13):
可能是DUAL双路供电吧  本来不是双路供电 被你修成双路供电了

网友:
是很不错,不过你说的这个供电是不是有问题啊,说的是很不清楚,麻烦你再去看下,这个板子应该是ECS的吧,

网友E:
LZ是不是搞错了,1117出来的如果是2。5了那何必再经过那些电路变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内存打阻值卡测量,或者根据引脚定义来量!!!!!

网友(2015-10-11):
引用 网友A:
该板子后来诊断为I/O8705 损坏造成内存供电 时钟偏低
更换后正常 看来跑C1也与I/O有关

那这样子贴片MOS管G级应该是经过一个电阻到IO芯片对应引脚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是不是搞错了,1117出来的如果是2。5了那何必再经过那些电路变换呢。

1117出来的一般是3.3V电压,这里1117输出端可能是连接内存供电上管D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时钟0.96V

这个电压是如何测量的啊 ?????????

上内存假负载可以测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莫非电路板的VCC电源层有轻微短路???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IO损坏一般是本身对应引脚腐蚀没处理好上电或雷击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