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断电

楼主(2008-04-04):
清华紫光电脑换CPU正常,本身CPU测试正常,怎么解决

网友:
CPU不兼容

网友:
我手头上的清华紫光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座子接触问题吧

网友:
很明显CPU不支持嘛  电压要求不一样的

网友:
笔记本座子有问题很少 可能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CPU电压不同~~~~~~~~~~~~~~~~~~~~~~~~~~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意见同上

北落师门 -5 骗分帖

网友:
直接换了就好了,是不是台式得U啊,如果是就直接换。。。。。。

网友:
遇见过这样的事  东西是好的 只是插上去不能用  也许是不兼容与接触不良吧  跟客户解释半天都没搞明白

网友:
?????????????????????????????

北落师门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OK

谢谢大家  换插座后一切正常

网友:
有些笔记本不放cpu会断电,所以在接触不良时也会断电。台式机cpu和amd散热不好也会断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换个CPU就好了,请朋友也试试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插座是指换CPU座子吗? 楼主机器什么型号的 用什么换的座子? 怎么个流程? INTER的座子不怎么容易坏的 可以说在笔记本上很少见坏,除非摔的  不知道楼主怎么判断的 可否说明白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