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正常

楼主(2008-04-04):
有一个GF4 440的显卡,不正常时,电脑黑屏,一长两短,主芯片很热.有时动一动又正常了,在不同机子上都这样,
不正常时有一个MOS管的输出只有0.5V,控制G点有10V,
帮帮忙,,,

网友:
查查AGP插槽,G点有10V的话,估计是AGP插槽的有些GND点接触不大好吧

网友:
输出0.5?不是接地的吧?
如果不是 测试D级电压 如果D级电压正常就换掉这个管子!

网友:
有时能正常起动,S好象有1.7V,G点就变成0.5V,当不能起动时,摇显卡,当测到S点电压起来,再起动机子就正常了,金手指都用酒精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