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00052 IC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08-04-04):
021-00052 IC在七彩虹的主板的上用的,CPU供电用的,可以用什么代换啊?请问谁有IC的资料

网友:
帮你查了一下,没发现该IC的代换资料和数据,但是看到网上卖这个IC的很多

网友:
谢 楼 上了!要网购两个IC回来可能就没价值了.没钱赚不做了.

网友:
这样的话,建议多检查下看看外围的东西,看看外围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从你图上看,这个IC方向焊接反了

网友:
不好意思哦,我这个IC没装上去的,已经拆出来的,不过为了照相才放上去的,楼上果然好眼力哦!

网友:
楼主去查查其他同型号昂达、盈通、双敏的这个IC型号。

因为他们是一个厂出的

网友:
哦?昂达、盈通、双敏都是七彩虹代工的吗?

网友:
七彩虹也不是自己生产的吗?也是让别人代工?

网友:
是同一个厂代工的.不过这个厂比那个创能和华杰那个厂还正规.

网友:
..发现是我不小心把屏线的电源和地接反了.现在都怕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管有没有漏的啊 ,我刚开始弄个板子就是以为IC挂了,但事后来发现士管挂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谢各位,电源IC订回来了,装上I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