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A的问题?急!!!!

楼主(2008-04-04):
现在有没有HPA隐藏分区的软件,能不能用HPA把坏道给屏蔽了,就像把坏道加入P表或G表一样???

网友:
可以啊 搜索HPATOOL!

网友:
不过还是建议用专业的软件修复 必要的话可以设置LBA来屏蔽!

网友:
呵呵,学习了,谢谢版主,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必要的话可以设置LBA来屏蔽<--可否请教一下, 新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