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疑问(无法从资料上查阅)求助啊(有图)

楼主(2008-04-04):
我先把我所学的三极管知识做个大致的阐述,如有不对请大家指出来,谢谢

三极分为NPN,PNP,B C E三个极,B为控制,要分别使其导通,从我所看到的资料是这样解释的:

无论是PNP型还是NPN型,B极都是控制极,只是PNP型三极管的B极要
用低于E极的电压进行导通控制,而NPN型三极管的B极要用高于E的电压进
行导通控制

而这个低与高,并没有给出具体的一个数值,网上所查到资料也只是说:硅管0.7V左右导通,好多资料都说NPN管,高电平导通,PNP管,低电平导通,但这个数值是多少,或者说怎么认定电平的高低?决定是否导通?
高于0.7v或低于0.7v又会怎样???下面是我所画的图,请分别告诉我是否会导通?未知管是属于什么管?

我对于NPN,或PNP的导通,已学昏了,希望有人能看懂我所表达的意思,真心求解

网友:
个人认为简单理解就是高于0.8V就认为是高电平!

网友:
加我QQ,给你传我的电路基础课件中的三极管这章

网友:
未知管为NPN的三极管.待机时未知管的基极通过上拉电阻连到5VSB电压。集电极连到绿线的pson信号也程高电平.而发射极是由IO提供的高电平也为5v.不符合三极管的导通条件.这个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是基极高于发射极大约0.7v的电压。按下开机按钮后,发射极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经IO同部接地。三极管由截止状态变为导通状态,将集电级接地.也就是将绿线电位拉到低电平,使电源工作.

网友:
是不是接E极的什么元件被击穿了,然后变接地了?

网友:
你的图我几乎看不懂,你自己也搞晕了,但是我认为是你个人把事情复杂化了,如果不自己设计电子图,高电低电对你来说没有意义,你只要知道这个管子坏没坏,坏了 能用什么代换就行了撒

网友:
OFF        ON
ON         OFF
OFF        OFF
最后一个请给出三极管实物示意图,谢谢!

网友:
4楼linbin说的ok,有些设计如你所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在开机后B极电压会被拉低至0.85V喃?只有这个电压才能使三极管工作吗?为什么就认定是NPN管?而不是PNP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老大们 全叫来了 回答你这个晕了的问题, 明白了后一定和大家说说,讲讲你的理解是什么,让所有新手都明白这个问题!切记!!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我已经基本明白三极管的导通了,无论是NPN,PNP,控制都是B极,只要B极,输入一定电流,就能使其C极与E极发生变化,B极的电压只是决定导通的程度,如果达到0.7V以上,基本是完全导通状态。这就是我的理解

再提一个问题,其实linbin 回答的非常好,和现在电路中说的一样,但还是有一点不明白,B极被拉低至0.85V,如果被拉低小于原来4.5V都应该会导通吧,如果被拉低至3V来导通是否会有异常?拉低0.85V是否是因为三管也有耐压值,不亦在B极上加上过大电压,以免三极管被击穿?

网友:
开关通就是通,不通就是不通 ,还有程度之说?
关于你的问题我的理解希望有帮助
1.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是npn。
2.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是pnp。
3.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是npn。
4.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是pnp。
npn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短路.低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
pnp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如果基极加低电位,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
通不通即工作与不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三极管的内部的基极和发射极是个PN结你不知道吗,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个二极管导通时会有0.7(硅管)的压降来理解.它们之间导通时是有一个固定压差的.

网友:
这么多的老大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这个新手学了一招。

网友:
我还没有搞明白呀,一说NPN  PNP  就懵。

网友:
    我也看不明白  ,  基极只是控制开关吗 , 如果基极调节电压大小 ,CE级 电压会不会变化呢     有空买个稳压电源  试验一下

网友:
真怀疑你读没读好书。。。。
硅材料管压降0.7V左右 BE或BC哈。锗管 则为0.2左右 目前很少用锗了,一般常见的都是硅管
你的问题答如下
NPN1 不会导通    PNP1 是BE结已经烧断了 开路了。。结果自己想吧
NPN2 BE CE均导通   PNP2 BE通 CE不通
NPN3 。。。。。。。
才看到你最后图片
你这个是NPN管的话。。。可能是这样设计的

I/O控制发射级  当其强制拉低发射级 会导致基级 电压也降低 因为BE的压降为 0.7左右  当然基极一般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正极。。也就是5V所以当I/O不工作的时候 基极和发射极都为5V 左右
当发射极电压降低   由于基极电压是经过电阻过来的所以 基极的电压也会降低 同时BE会处于导通状态。。
所以。。。CE也会导通 所以导致集电极电压下降 。。。三极管的放大原理嘛。。看你最后提供的图 应该是CE达到饱和状态了

就这么简单。。。。。。你看对否?

网友:
在补充一下。。。当你设计一个电路 以NPN管 集电极做为驱动的话(比如 以集电极电压为1V 就可以使某电器工作)
那么你即可以通过控制基极也可以控制发射极达到你的目的
控制基极么 就是给基极升高电压使其BE导通 从而是集电极电压下降

控制发射极么 就是降低电压 使其 BE导通 从而是集电极电压下降

电路设计么是千变万化地。。。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拉 呵呵 设计方法么多的很哦 嘿嘿

网友:
我的万用表那里好像有两排三脚插,专门用来测三极管的.

网友:
楼上的你说是测量放大倍数的。。。。不是测量管子好坏地

网友:
各位,其实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判断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最准确的方法是测电流,但一般不是直接测试,而是通过测量它的各极电位来判断.如NPN型,BC反偏、BE正偏(0.6-0.8V)

BE正偏时,B极电位如果比C极电位高侧是饱和导通

网友:
1、三极管的导通条件,BE正偏,BC反偏
2、一般情况下,都是看BE有没有0.7的压降(硅)就可以了(锗0.4),注意:这里不是说B极有0.7V就行了,是B跟E之间有0.7的压降
3、第一排第二个图按理说,应该导通,只是导通后B极电压不可能这么低(估计这个图是你画的,设计错误)
4、最后一排图,第一个待机状态,I/O输出高电平,BE无0.7的压降,不导通,此时绿线为高电平,不开机。第二个图,I/O输出低电平,BE有了0.7的压降,导通,导通之后CE想当于短接起来,C极电平(绿线)被拉低,开机。
5、一般情况下,I/O出来应该去控制极B极,C极接绿线,E极一般接地
以上说的都是针对NPN管,PNP管反过来,B极电平比E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