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CRT的输出直流只有200V

楼主(2008-04-04):
我有一台17 CRT显示器,现在开机黑屏,经查是因电源部份的开关管击穿了导致保险烧鸡断,现焊下开关管后,不烧保险,但量电源的大滤波电容的电压只有200V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大电容上的200V电压正常吗?
黑屏

网友:
不正常,应该是280到300左右,焊下后级负载,查查前面的整流和大滤波电容本身

网友:
抱电容试试,应该是电容失容了,造成烧开关管

网友:
肯定不正常!
是从220V交流整流过来的!
一般是280-300 最低不能低于250

网友:
换电容 看看 应该是电容 失容 造成 的 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所有人的看法,去换吧,马到成功。

网友:
可能是串如的热敏电阻坏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