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东芝TLP250投影仪不亮(已解决)

楼主(2008-04-04):
一台东芝TLP250投影仪本来是好的,拆开来刷刷灰尘再装上后灯泡不亮了.开机不正常.
帮帮忙的.
[
]
投影仪

网友:
你有什么刷的灰尘哦,用一般的刷子,会刷出静电,烧坏机器,用钢刷,会刷掉元件,一般最好用吹风机吹,不要刷,你仔细查看一下有没有哪个地方被刷开了,要是没有的话,估计被静电搞定了

网友:
用气吹的.估计是里面有水.但查不出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