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4):
摔过的液晶有的修吗?是丛桌子上摔下坏的,上半问分显示正常,下半部分不正常,如下图:不知有没有得修,修的话一般要多少钱?一般是坏哪儿,给回收的话能值多少钱
回收

网友:
如果是屏坏了,就没有修的意义啦!拆开看看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呢。

网友:
对 要是真的是屏有问题 那么 就么必要修咯
或许是 屏线有问题 仔细看看吧 收 我估计也是 几十元

网友:
屏有问题不用修咯值10文钱

网友:
看看屏线,,要是屏线有问题就没有必要在修勒!

网友:
一般摔过的都是竖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