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 主板coms chekcsun bad,chassis intruded

楼主(2008-04-04):
华硕P5PL2 主板
能点亮,键盘灯长亮
自检到:
coms chekcsun bad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
就死机了,按什么都没反映。BIOS已经刷了二次了,BIOS芯片4M都换过了。

1、CPU和内存都换过了,原来的CPU和内存放其它主板测试过没问题

2、CPU和内存供电正常,COMS电池已经换成全新的3.3V,CMOS电池 3.3V,跳线帽3.3V全正常。

3、电源还换上了一个24针全新长城350W的

4、IO W83627EHG-A的74脚检测电池电压也是3.1V

5、CHASSIS这个跳线帽也换过了,一样。
电池座连到102电阻在三级管,开机三级管都三个脚都是3。3V
CHASSIS这个跳线1。5V也是正常

6、自检到:
coms chekcsun bad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
死机,进不了BIOS,键盘无反映,换了USB键盘也一样,别说恢复默认BIOS设置了

跟据 ASUS自动进入CMOS的一种修复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D%F8%C8%EB

好像测试了这块主板电压都正常的

解决方法:拿掉 chassis跳帽附近联个小三极管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刷BIOS
换芯片刷

网友:
BIOS已经刷了二次了,BIOS芯片4M都换过了。

网友:
是你BIOS的跳线有问题啊。。。你最好重新换一个啊。。。。。
如果再碰到英文的话。。。只要按重启就好了啊`~~~

网友:
还是重新刷BIOS吧,一定要反复刷吧,总有一次可以适合你的啊

网友:
哈哈,其实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关掉 bios 里面一个选项就可以了,就是病毒检测 的一个选项,disabled就可以了,哈哈,其实就这么简单

网友(2008-09-20):
十分讨厌ASUS自动进入CMOS   ASUS自以为是 有点不对就自动进入CMOS

网友(2009-06-03):
回复 网友A:

Chassis 跳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2009-11-03):
哈哈,其实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关掉 bios 里面一个选项就可以了,就是病毒检测 的一个选项,disabled就可以了,哈哈,其实就这么简单
引用 网友B:

华硕主板出现这个错误时什么都动不了
还能设COM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