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G774彩显开机无光栅,有吱吱声(已修复)

楼主(2008-04-04):
明基G774彩显开机有吱吱声,经检查行幅管Q318(TIP122)及Q315(C945)损坏.更换故障依旧,断开Q318集电极能开机,但行幅变窄及忱行失真.哪位师傅修过这种故障,请指点一下,谢谢!!      该机已修复,原因是高压包损坏,更换后一切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断开Q318 应该是行幅窄才对的。先把这里修正常了再说吧

网友:
断开Q318 应该是行幅窄才对的。先把这里修正常了再说吧

对不起,我搞错了,断开Q318 行幅窄了.

网友:
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啊,换换啊

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啊,换换啊,测一下电流啊

网友:
应该是电路保护了,你切断X射红端看看有什么现象

网友:
肯定是负载过重的地方,要检查完去,不应单检查行电路的呢

网友:
Q318都坏了,你要看看两个阻尼二极管又没异常还有那些CS电路有无异常.

网友:
有“吱吱”声,可能是那一路负载过重的原因!不只是行部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