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板开机测试卡无显示

楼主(2008-04-04):
一块845板开机测试卡无显示 CPU共电正常。IO以换,
用吹风对着CPU坐吹几下上CPU开机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要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CPU座脏吧,用清洗剂再洗一下。。。。。。。。。。。。。。。。。。。。。。。。。。。。。。。

网友:
脏了!cpu底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CPU座脏吧,或cpu底座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重新换个不就OK了吗?
那还不简单吗?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底座吧,应该是底座虚焊。

网友:
应该是底座虚焊 :) :)

网友:
把CPU拆出来,洗洗“脚”,再把座清清灰换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