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WD40G硬盘0头坏了,怎么修

楼主(2008-04-04):
我知道怎么修,1头好的,0头坏了
备份1头,然后用备份出来的1头模块来写0头,
我有PC3000,可都是英文不知道是那几项,怎么操作的
那位可以指点下,谢谢了
硬盘

网友:
硬盘具体型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t=WD%2B%BF%B3%CD%B7

网友:
读固件的时候有COPY0 COPY1选者 0表示0头的固件 1表示1头固件

网友:
确定是头坏了吗??
砍了好了
有的时候只是编译器坏了 把好固件给他刷上就好啦~

网友:
这里的高手真多,学到不少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