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于K9的盘做校准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2008-04-04):
由于K9的盘校准流程的问题,一般正常校准都不能自动到50结束,
所以K9盘校准修复率远没有K7高,一般如果流程没问题校准会到99停止,这个时候不能断电,(断电就进F级)直接N10,,22从10再跑,到50/4F结束后回写ATA修复~有的盘正常跑校准就会跑到F级,很郁闷!
但是有的盘N4E,,22时很多流程都没有,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据说可以通过修改固件来实现,希望知道的朋友赐教~

说说我今天修好的一块盘,K9的,原始故障是GHOST速度慢,MHDD检测没有坏道,一个修硬盘的哥们开校准了,可是跑到F级了~没办法搞了,拿给我了,我修复F级后校准后上MHDD无法检测,提示LBA不支持,可是LBA是正确的!于是又开了一次校准,结果中途断电了,又进F级,最后重复尝试了很多次,刚才终于正常校准结束了~奇怪的是这次直接跑到了50,而不是99!很奇怪,好像我N4E,,22的时候结束是到4F!我直接回写ATA后居然好了,检测没有坏道,而且速度很快!做系统速度也正常了!
这里很郁闷的是他怎么就正常到50了,我都不记得我自己怎么操作的了,因为尝试了太多次!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解释一下!

网友:
一个K9盘的流程!这个是比较完整的!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SDRAM
TONKA2 - 1_Disk    M-31   03-22-06 10:53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P)PATA Reset
Master
(
T>Age=50 Type=3F MxCyl=22910 MxHd=0 MxSct=008 BSz=002M TCode=01000000 ThermFlts=0000
Age=50 Type=3F MxCyl=22910 MxHd=0 MxSct=008 BSz=002M TCode=01000000 ThermFlts=0000
Age=50 Type=3F MxCyl=22910 MxHd=0 MxSct=008 BSz=002M TCode=01000000 ThermFlts=0000
Age=50 Type=3F MxCyl=22910 MxHd=0 MxSct=008 BSz=002M TCode=01000000 ThermFlts=0000

T>N4E,,22
T>(VALID Cert Disk Code Detected - Revision # .0C6
Cert Table loaded
Begin Test 4E
ASCII logging on

                      Not Power Cycling
ASCII logging off
ASCII logging on
Log 0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33:03 Log Type = 01
Log 8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40 Log Type = 01
Log 8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1 Log Type = 01
Log 0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5:18 Log Type = 01
Log 0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1
Log 0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9 Log Type = 01
Log 9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0 Log Type = 01
Log 9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2 Log Type = 01
Log 9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5 Log Type = 01
Log 9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8 Log Type = 01
Log A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41 Log Type = 01
Log 81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2:49 Log Type = 01
Log 09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8:18 Log Type = 01
Log 7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8:03 Log Type = 01
Log E3 - No Log on Disk
Log 0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0 Log Type = 01
Log 82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33 Log Type = 01
Log 9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9 Log Type = 01
Log 5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25 Log Type = 01
Log 9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1
Log 1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38 Log Type = 01
Log 1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1 Log Type = 01
Log 1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41 Log Type = 01
Log 1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2 Log Type = 01
Log 1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1 Log Type = 01
Log 15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4 Log Type = 01
Log 1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5 Log Type = 01
Log 1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4 Log Type = 01
Log 1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4 Log Type = 01
Log 1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6 Log Type = 01
Log 1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6 Log Type = 01
Log 1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7 Log Type = 01
Log 1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1 Log Type = 01
Log 1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09 Log Type = 01
Log 1E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06 Log Type = 01
Log 2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58 Log Type = 01
Log DA - No Log on Disk
Log DC - No Log on Disk
Log D6 - No Log on Disk
Log D7 - No Log on Disk
Log D8 - No Log on Disk
Log D9 - No Log on Disk
Log 7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B9 - No Log on Disk
Log 7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48 Log Type = 01
Log 7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5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31 Log Type = 01
Log 2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4:11 Log Type = 01
Log 8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6 Log Type = 01
Log 4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24:44 Log Type = 01
Log 4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58 Log Type = 01
Log 3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3:28:18 Log Type = 02
Log A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3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2
Log A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3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2
Log A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3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2
Log A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A5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2
Log A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A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2
Log A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3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48 Log Type = 02
Log A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8 Log Type = 02
Log 3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39 Log Type = 02
Log 3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48:59 Log Type = 02
Log 8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4:44 Log Type = 01
Log 3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39 Log Type = 02
Log 3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0 Log Type = 02
Log 3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0 Log Type = 02
Log 3E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0 Log Type = 02
Log A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3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8 Log Type = 01
Log 2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4:31 Log Type = 01
Log 7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38 Log Type = 01
Log 9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6 Log Type = 01
Log 7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8:03 Log Type = 01
Log E0 - No Log on Disk
Log 8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7:57 Log Type = 01
Log 8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4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18 Log Type = 01
Log 4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25 Log Type = 01
Log 4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38 Log Type = 01
Log 4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25:11 Log Type = 01
Log 4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23:38 Log Type = 01
Log 5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7:50 Log Type = 01
Log 4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9 Log Type = 01
Log 4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45 Log Type = 01
Log 8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6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0 Log Type = 01
Log 2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0 Log Type = 01
Log 6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0 Log Type = 01
Log 2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0 Log Type = 01
Log 6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0 Log Type = 01
Log 5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0 Log Type = 01
Log 85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2 Log Type = 01
Log 35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25 Log Type = 01
Log 6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57 Log Type = 01
Total Cert Time = 08:58:20
ASCII logging off

                          Power Cycling

************* ASCII LOG OVERFLOW ****************

Test=4f, Feature=0, cumhlth=2008, curhlth=2008
AbEnd Test 4E

T>

网友:
呵呵,等我改天遇见K9的,一定去试一次PCI修它,虽然现在我已经放弃修盘了,偶尔拿来弄弄也不错

从去年聚会之后,我还没修过一块盘。。

网友:
K9的盘我就没自校好过,真的不敢拿它做自校,做完之后往往死的很惨,无法向客户交待!

网友:
呵呵
K9的盘我还没有修过

网友:
K9的脾性我也还弄得不大透
很多盘都做到99的
都是按13的方法做的

网友:
9代的盘听说很难搞,而且很容易搞死,,客户的盘都不去修,搞死了就不好交代了

网友:
K9的F级,一般都没有固件,用别的盘固件来跑F级,都会跑不完,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跑完。

网友:
我备份的固件挺多的~
一般都可以找到同系列的固件!
即使是当前盘是F级,我一般也有同批次同系列的备份固件,序列号前4位是一样的!CERT校验也是一样的!(修的都是本地处的盘,我接触到的所有盘基本都会备份固件,也经常从其他的做二手的朋友那里拿ST硬盘来备份固件!)
所以这里的固件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因为K9流程的问题,都需要到99再回10,主要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还没有见过K9的硬盘,请大侠们多多讨论,让小弟也能学点

网友A:
楼主请问如何查看CERT校验

我按楼主的方法顺利跑到了AGE=50
但是断电通电提示error read appcode,进入F级
我的盘是St160118s,7200.9 Tlite2d
救助恢复的方法,是不是appcode被破坏了,不知该如何恢复,加灯泡后试了SAVE to hdd失败,appcode应该选哪种启动方式
,skip,safe,intil都试了,都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按楼主的方法顺利跑到了AGE=50
但是断电通电提示error read appcode,进入F级
我的盘是St160118s,7200.9 Tlite2d
救助恢复的方法,是不是appcode被破坏了,不知该如何恢复,加灯泡后试了SAVE to hdd失败, ...

到50后不要断电! 直接回写ATA,只能修到可以认盘后再断电,否者就进F级!
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做F级修复也可以回来!不过K9的盘,校准过程中不要断电,校准完成在没有认盘前也不要断电!

网友:
看来必须备有不间断电源,否则难于保证不断电。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

后来我加LDR从F级跑自检,跑了两三个小时就Abend4E,提示overlay出错,用灯泡加ldr回写overlay无效,慢写后提示stuff was unreadable 3.AAE.......什么什么的,我用LDR回写stuff无效,写了一个stuff扇区到vendor track 的第4个扇区,第14个扇区,还是提示stuff was unreadable 3.AAE,用ASCIIF什么提示不支持,用ASCI3C,83都试了,还是提示stuff was unreadable
求助斑竹该怎么回写,是不是要回写整个vendor track,我的盘是st3160811as ,3.AAE.LITExx的

网友:
请问进灯泡写跟写LDR有什么区别吗?如果灯泡写了的,回到T级再SF后,还不行的话,那么写LDR跟它有区别吗?非常的不明白,希望得到版主的支持!谢谢!

网友:
help

为何每次跑到age=50的时候,按。或按;还没问题
按别的键,或输入别的指令,硬盘就失去响应了,没法只能断电重启,重启就提示app code 出错。
跑到Age=4F,就没问题,可以回写固件。

网友:
在流程中有一个是关闭键盘输入的,你的盘有能是键盘输入是关掉了,正常应该跑完这个流程就打开了。你这个盘不有打开,不要断电写ATA,ID扇区在断电。应该就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该怎么处理这个流程啊

还有,我的好象是跑到50的,难到到了50键盘还没打开吗,为何输入;  。都是有反应的
还有就是回到4F的话就可以回写,回写了之前备份的ATA 磁道和vendor 磁道后,还是提示stuff was unreadable 3.AAE XXXXXX的
怎么解决啊,楼主能把xly备份的ID info 发上来让我和pc3000备份的vendor stuff对比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这个系列的硬盘就这样问题多多
楼主4E输出的结果中有LOG不全现象,所以进F算是正常了
这个系列的硬盘SELF TEST的结果中,APP CODE将会变动,如果APP错误就一定会进F,这个系列硬盘需要的电流较大,我碰的是有的硬盘中间会有复位现象出现,最好是完全备份还有监控整个流程

网友:
说明书里也说xcert结束后,APP会变动
会变动指的是什么意思,是内容改变,还是被清空
发现只要跑到50就会出问题,这时用LDR回写,马上就会F级,估计是要慢写才行,还在测试中。。。。。

网友:
慢写一样会出错,没有去试这个的必要
去年聚会之后我没有修过盘,今年听十三说K9的事,也把我隐给勾起来了,我过几天接两片K9看看。有结果后在来反馈给你们,最近修显示器和本超多,很少去碰硬盘了,除非是数据的活,不然我都不去接了!!!

网友(2008-05-11):
现在的盘是越来越难修了,但是吧现在的硬盘呢还越来越便宜了,哎,真是没办法啊,修一个盘,修个好几天,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啊,不去修吧,技术会慢慢落后,修吧,弄的是头疼!

网友:
K9的盘校准完不要停,直接回写ATA,务必修到认盘后再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我修的那个K9盘问题一样,我也是跑SF现在进F级了,提示READ APP CODE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