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中的绿道 红道。。

楼主(2008-04-04):
请问下 我是新手

用MHDD检测出来硬盘中有 绿道 还有红道
  最简单的屏蔽方法是什么 有哪位老师可以教我一下 谢谢!!

网友:
用MHDD的F4扫描,先擦出,后加G表
我也是新手,呵呵

网友:
如果是逻辑坏道的话用MHDD,ERASE这个命令可以擦到,物理坏道的话就要用软件来修了

不过可以下试下,还有你的硬盘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有的硬盘用MHDD擦除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先擦出,后加G表

  我想问具体步骤怎该怎样做呢?

网友:
给你一个说明书!

自己好好瞧瞧吧!我也是新手!教不了你!

网友:
看在我们都是新手的份上,我和你说说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MHDD
你看完了,修的就不是这一块硬盘了!!!

网友:
MHDD修红绿块效果不是很好,最好的办法是开SF

网友:
开SF 是什么?
       新手呀 不懂 请大哥解释!!!

网友:
加G-list  是不是和坏道映射是一个意思啊

网友:
其实没有多少用处的,我试过了好多次了没有用的

网友:
好学习了。。。。。。。。。。。。。。。。。。。。。。。。。。。。。。。。。。。。。。。。。。。。。。。。。。

无笑天神 -1 不要加那么多标点,看起来像灌水

网友:
晕!看样子比我还黄,哈哈!

你要看是什么牌子的硬盘,具体情况要具体处理,是MT盘的话如果是因为固件出错就越擦越坏,不要乱擦。

网友:
楼主也不说是什么盘,有些盘用MHDD搞不了的

还有erase这个命令即使修好了也不稳定,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
MHDD是通用的方法,但是不能解决本质的问题,,请问你那是什么牌子的硬盘,ST的最终极解决方法就是效准了.要MT或是别的那就看个缺陷表或是模块这方面的问题了。希望你能搞定它

网友:
1。按F4一下,是一下哦,自然会弹出一个菜单,
2。把菜单的OFF改成为ON,
3。再按下F4,就OK了,
4。待MHDD全部扫过后,完成。
QQ:184494264

网友:
红绿块擦不掉的话,可以用MHDD里的makebad命令把红绿块人为的制造成坏道然后在用THDD加入G表,不过这种方法只对少量的擦不掉的红绿块,多了就不能用这个办法了很麻烦的.

网友:
有些盘用MHDD搞不了的,,多了就不能用这个办法了

网友:
個人經驗是用原廠低階格式化一次再用MHDD檢查一次看!
不然就直接用SPFDISK分一區切除不使用最簡單

网友:
用erase这个命令的话对ST盘我已搞坏好多个了,擦两个就敲了。还是SF来得好,稳定

网友:
我用MHDD是可以修好红绿块的。不过,过一段时间又出来了,再用效率源修一次试下吧。

网友:
来自: 辽宁 来自 辽宁
引用前辈的内容:
SF就是工厂自校准,让硬盘进行自动修复一些问题,像你说的电机有异常的话,可能磁头有问题。
selfscan---硬盘维修的必杀技!!!
前面写过几篇文章,都是写了自己失败的一些教训。下面,以一个maxtor硬盘维修的具体实例,介绍一下selfscan[自检]的应用。
首先说一下,selfscan的作用和条件[都是自己总结的,欢迎大家讨论斧正]。
selfscan一般用于修复大量的缺陷,比如,刷写固件后,用mhdd检测全盘红绿快。修复后的效果,几乎和刚刚出厂的一样。
当然,selfscan也是有条件的,个人认为,selfscan成功的条件有三:
1. 固件区的A级数据模块[maxtor: 1e,21,18,37,78]正确。
2. 固件区内没有新增的缺陷[使用命令sa write test检测 ]
3。最好是修复后,正常模式[not safe mode]能够启动。
硬盘类型:maxtor 32049h2
故障现象:bios内不能检测到参数
使用工具:pc3000 isa 14.51
操作步骤:
1. 安全模式加载ldr: load an ldr file=> load rom and modules=>sucessful
2. 检测损坏的固件:stardard mode=>fireware zone=>work with fireware zone=>checking of disk f/w structure
检测发现,模块18,1b损坏[缺陷表损坏的情况很多]。
3。执行写测试:sa write test,返回绿色结果 displacement:0
4. 写入正确模块:writing of modules 选择18,1b写入[损坏什么写入什么,务必不要全写!!]
5. 修复模块头:modules repair,依次点击 DMCS,U-LIST,AD-POL,AD-PDL
6. 退出。正常模式启动成功。
7. 用MHDD检测,全盘红绿快。
8。开始自检:selfscan=>start selfscan ,返回绿色提示 selfscan initialized sucessfully!
9. 按F12 断电
10. 更换其它电源供电[这样可以修复一些其他的故障]。
11。察看检测状态:selfscan=>view selfscan state 等待大约30秒钟之后,是否看到了有数字跳动。恭喜你,自检开始了。
12. 自检结束:selfscan end. 自检所用的时间依据你硬盘缺陷的多少确定。通常4-6个小时左右。我最长的一次自检从早上9:00到晚上20:30。
13. 连接到计算机,用mhdd检测,一个绿快都没有。修复硬盘成功!
注意:自检开始后,千万不要中途中断阿,否则前功尽弃不说,还有可能破坏重要的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