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大的动静!

楼主(2008-04-04):
刚刚做完系统!可是重启就听见硬盘发出各答各答的声音!声音还不小!是不是马达坏了!那声音究根拖拉机似的!
主板已经找不到硬盘了!
硬盘

网友:
大概是磁头敲盘了,问题确实很严重.

网友:
我跟客户说!先生我劝您放弃维修!没有维修价值了!换吧!我在找找别的家看看!气死我了!

网友:
你跟他说,可以的,您先去别家转转,如果各家说法一样的话您再来我这好了.况且这种盘修好也不会稳定的,您修上二次就够买块新盘了。

网友:
我都没说!我就看了丫一眼!我说那您走吧!慢走丫!我就没给她好脸!不知好歹!是吧!

网友:
奉劝楼主一声,不管客户在不在你那修,态度一定要好,服务行业吧,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