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主板reset比主电压高

楼主(2008-04-04):
修一张昂达848的主板,点不亮,POST卡不跑码,CPU电压只有0.98V,RESET电压1.26V,其他电压都正常,请问各位大虾有何高招?

网友:
CPU供电偏低
先修CPU供电电路

检查VID信号,看是否是0.98V的组合

网友:
换CPU试一下,有可能是CPU不支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VID信号,看是否是0.98V的组合?不懂啊,是0V,请版主指教

网友:
查找你的电源IC的PDF,找到VID 调节CPU电压的组合里有无0.98V这个组合。
然后对照这个组合,测量电源IC VID几个脚的电平。。。

这就是哪个老大说的意思

网友:
你就换下 电源管理芯片 或查下场管 有无问题

网友:
这种848的板,这种电压正常啊。当它是不跑CPU的板修。

网友:
用假负载测试一下CPU的内核电压啊??????????

网友:
是不是你上的是CY1.7之类的CPU,换一个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