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开机键盘无反应的问题

楼主(2008-04-04):
有一块杂牌845主板 启动到按F1和DEl跳过或设置CMOS时停止,键盘灯不亮,按任何键无反应,诊断卡显示85,请问是什么问题啊?如何解决?键盘是好的

网友:
不如换个USB口的
如果不是想自己学着修主板的话

网友:
测量键盘供电5v有吗? 电容有无漏电 烧伤 键盘口有无损坏 短路

网友:
先把排容抠了,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
你先把I/O补焊一下看,很有可能是I/O虚焊了。如果不行再找PS/2电路,或换一个I/O!~

网友:
PS2口5V电源正常,I/O芯片是哪一个啊?如何判断好坏啊?不好意思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