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8-04-04):
我有个显卡开机时 显卡的右上角向外摆着  能亮  不摆不亮   亮了以后松手就可以了 可以正常使用
怀疑过主板  换过好几个显卡 上上面都好使   求助~!~!~急

网友:
GPU虚焊 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热风枪加固GPU(反面 焊锡融化即可)

网友:
注意用热风枪一定要注意温度的调整  切记!!

网友:
温度 和风度是多少
       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热风枪加固GPU,还有金手指是否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温度就好 风小点 要不会把GPU后面的电容 电阻等 吹掉的

网友:
通常偶都是,放到我那20块的炉子上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