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主板有时蓝屏有时死机

楼主(2008-04-04):
有一块K7主板上的是ATHLON2500的CPU,用两个小时后就出现屏幕没有反应键盘和鼠标都没有反应,CPU温度有手触摸并不发烫,内存,显卡和电源我都换过还是不行,难道是主板和CPU的问题.

网友:
CPU可以替换个试下,的确有这个可能

网友:
会不会是CUP供电MOS管和电源IC老化所造成

网友:
先用替换法,测试下CPU是不是正常的,然后再考虑主板

网友:
已解决,我换了个版本重装了一下好了再也没有死机,我在别的论坛看到过好象是显卡驱动程序装不对的话也容易出现死机,我想是不是重装了系统以后刚好解决了这个显卡部题.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