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底座里面卡cup针的小铜片有一半按进去了!

楼主(2008-04-04):
478底座里面卡cup针的两个小铜片有一个被按进去了,上测试灯亮的正常,上cpu不行,不换座有没有办法
cpu

网友:
还是换一个座子吧,通常测试灯或假负载的针脚都比真的CPU的针要粗些,前者接触好了,CPU不一定接触好

网友:
坏得太多的话,要校正就困难了,换座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