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用贴片电阻44c是多大呀

楼主(2008-04-04):
主板常用贴片电阻44c是多大呀 有个电阻是44C不知道多大 12V电通过他以后就没电了怀疑它坏了

网友:
说明白 位置 形状 大小 相连的元件 最好有图片要不没人回答你.

网友:
28k欧,楼主说的应该是精密电阻吧.要是无电压的话,应与它无关.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应该说详细一点,不然没办法帮你判断是哪1种的

网友:
主板型号 什么位置 相连的元件 最好发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