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绿线问题

楼主(2008-04-04):
我在电脑的ATX绿线跑电路,好像没有跑到某个三极管的C极与其相连接,至少都有400-500 欧的电阻,是不是绿线本身不会与上电的三极直接导通,请高手给个准确的电路图

网友:
有的是接三极管 有的直接到I/O或南桥了!

网友:
一般他附近就有个三极管,不同芯片组开机的组合方式也不一样

网友:
那绿线会不会有个藕合电阻连到三极管或者IO呢?如果有一般是多少阻值?

网友:
那你的主板的是什么IO,还有是什么样的板你又不说清楚,还有的是到南桥里面去了的

网友:
ITE8711-f,有可能是到IO里面去了,再仔细查一下了!谢谢!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
注意基础知识

多查查资料,时间长了 看了主板 基本就知道电路结构

网友A:
我是这样跑出来的。一支笔接绿线。另一支笔在I/O的针脚上划。响的就是。另外电源接口处有好多的三极管。用同样的方法跑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我做法跟9楼的一样,自己仔细找找,很好找的

网友:
先学会跑电路啊 不然到新手区找找这方面的资料看一看

网友:
多谢楼上的教导,通过仔细分析确认绿线是跑到8711(IO)里面去了,直接控制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跑出来的。一支笔接绿线。另一支笔在I/O的针脚上划。响的就是。另外电源接口处有好多的三极管。用同样的方法跑一下就出来了。

这个方法很实用,俺也喜欢这么跑,呵

网友:
哈哈,方法不错,不过偶现在还不太会跑电路,哈哈,菜鸟一个呀

网友:
学习了 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真的很有用啊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