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一下,三星液晶怎么拆呀!谢谢了!

楼主(2008-04-04):
谁有这样的视频或者资料,请帮我一下,或者告诉我拆开的方法,我拆不开呀。知道那里坏也没有用。就是会换板,也得拆呀。
,求助了!
型号:710V214
Model code:GS17cssB xsf
17'三星液晶!

网友:
拆液晶的确是要窍门才拆的快.一般是有内卡的.后面的镙丝要先拆完,然后小心的撬一下找找内卡子在什么地方.

网友:
翘的 时候最好是从下面开始翘 最好不要留下明显伤痕 要不和客户就不好交代咯

网友:
拆下底座的螺丝,很快就能拆开,哈哈,不要把屏拆烂。

网友:
最好是从下面开始翘 最好不要留下明显伤痕

网友:
今天让高手给修了一下,要了我一百三.人家撬得真大胆.让我又长见识了!听声音,怕怕哟.高压坏了.换两个可能是正电稳压器.就一百三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