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挑板子问题

楼主(2008-04-04):
有一块 AGP的 FX5200
在有些板子上就能亮
在大部分板子上 就是开机 显示器信号灯亮一下 然后等开机自检通过的声音发出后 显示器就不亮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开机压下核心看看有没有空焊?

网友:
压下核心,是压一下主板上的呢,还是显卡上的呢

网友:
悠忽!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现在板子还在手里呢!没辙!主板没有毛病!艾!就是挑!没办法!

网友:
补充!

也是5200,没准是芯片之间的io冲突吧!我是没有想明白!

网友:
应该是显卡GPU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
GPU空焊的机率大些,还有就是周围的元件器有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