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 侦错卡无显示

楼主(2008-04-04):
有775的U ASUS915各一块 由于手头没有这2个备件  无法替换测试 其他件都已替换过
机子开机不亮 侦错卡的DEBUG灯不亮  OSC灯不亮 就是电源的灯亮

求助是CPU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你没有替换的就不好说了,上假负载看看复位不?

网友:
谢谢版主这么热心 上假负载什么意思?.............................

网友:
我昨天找到得,你看看,当个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969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