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8-04-04):
如何测试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在没有灯管的情况下可以测试输出端口的高压吗?是不是没有接灯管就不能测试高压输出?

网友:
是的,一般来说保护电路设计的都能动作,除非能找到一个模拟灯管的假负载

网友:
测试高压板的好坏最好用灯管,这样更直接,对于通用高压板,我们可以利用通用板dc头,然后用两个1k电阻分压做5v改装一个专用测试工具。

网友:
楼上的老康维修能不能专门开一贴具体说明?谢谢

网友:
通用高压板的测试方法

通用高压板的测试方法:我们取一个能直接插到通用板的电源12vDC头,把插针取出来,剪断其中一根正极,一根接地,然后取1/8w电阻一个取值1.5k接正极,另一个取值1k接负极,然后两个电阻和剪下来带插针的接在一起作为on/off,根据高压板线序插进塑料壳里,这样我们就利用电阻的分压原理制作出了一个专门测试通用高压板的工具,把灯管插上去,然后接通12v我们就直接可以通过灯管去观察高压板是否正常,准备一个单灯高压板,这样可以很方便的判断笔记本灯管是否正常。同理再不拆开屏的情况下我们拿一个好的高压板,就能判断所有屏的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的高压板一般是两组对称电路来进行高压驱动.负载及高压部分只要有任意一组偏离平衡点都会引起保护故障.没有灯管你想测什么.你测到的一个瞬间值又有什么用.一些没有明显测出损坏元件的保护性故障高压板,如果你不是电路高手的话.想成功修复它的难度是很高的.这时你还不如改个高压板算了.

网友:
学习了,呵呵,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没灯管貌似测不出来吧......................

网友:
可以的,用85K电阻,接数字万用表。用电流档。+5V,+12V用水泥电阻代替一般只有几欧姆的大功率的就可,我就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