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的845主板,两个内存串联内存供电场管问题!

楼主(2008-04-04):
顶星的845主板,两个内存串联内存供电场管问题! N243AB N312AS 两个, 可以用什么管子替换啊!!!       这原管子输出的内存供电的电压只有:2.46-2.47啊 !!!!  请教兄弟们了 !!!

网友:
应该不是MOS管的问题,查查别的吧 !

网友:
实在不明白代换原则,就找块废478主板,拆掉好的VCORE MOS管换上就可以

网友:
DDR内存供电不是2.5V么?2.46-2.47也是正常的啊,跑什么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星的845主板,两个内存串联内存供电场管问题! N243AB N312AS 两个, 可以用什么管子替换啊!!!       这原管子输出的内存供电的电压只有:2.46-2.47啊 !!!!  请教兄弟们了 !!!

1、两条内存串联内存是什么意思啊?

2、2.46-2.47电压正正常的误差范围内啊。

网友:
问题搞定!!!!!!o(∩_∩)o...哈哈

^_^ 问题已经搞定。 换个两个N沟道的场管550N3   换掉原来的N312AS 的管子。   内存的基本供电电压已经成为了2.52 和1.25 好了 o(∩_∩)o...哈哈。
回答上面的热心网友的问题。 原内存供电不正常的 时候诊断卡跑D3 14 。  换后D3 14  26 2A 后点亮!!!!
                                          在就是原来是两个N312AS 的两个N沟道的场管串联给内存供电。 就是一个MOS 管的S 极 联接另个场管的D极撒。

网友:
实在不明白代换原则???郁闷!楼主,请指教了。
QQ:18449464

网友:
N-MOS 30V 12A 75W 为N312AS 的参数。
N-MOS 30V  55A        为55N03 的参数。
所以可以替换撒。 ^_^

网友:
代换好象要求不严格吧,找质量好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