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360棘手问题

楼主(2008-04-04):
今天收到一套SONY S360 不开机
经检测 外接无显 开机上电到0.56左右 然后掉电到0。39 DEBUG卡不跑代码 没反映就一个3。3V亮,CPU有供电0。99V 内存有供电2。5V。不知该从哪下手。求各位给点思路。
不开机
cpu
掉电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望各位给点意见和思路 同事现在怀疑南桥有问题!

网友:
最新发现南桥周围短好多 我想问大家诊断卡不跑(我指的是没代码显示)一般是什么问题,没信号吗?卡上就一个3。3等亮的 有最新消息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查查北桥供电对不对,开机有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SONY一般不跑检测卡的 最好先排除短路再查 这个机器很容易换小电容 要仔细检查就在SB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