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与通用高压板的判断工具

楼主(2008-04-04):
通用高压板的测试方法:我们取一个能直接插到通用板的电源12vDC头,把插针取出来,剪断其中一根正极,一根接地,然后取1/8w电阻一个取值1.5k接正极,另一个取值1k接负极,然后两个电阻和剪下来带插针的接在一起作为on/off,根据高压板线序插进塑料壳里,这样我们就利用电阻的分压原理制作出了一个专门测试通用高压板的工具,把灯管插上去,然后接通12v我们就直接可以通过灯管去观察高压板是否正常,准备一个单灯高压板,这样可以很方便的判断笔记本灯管是否正常。同理再不拆开屏的情况下我们拿一个好的高压板,就能判断所有屏的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太麻烦了,直接用电源,一头接12V,一头接5V,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这是我前些日子在QQ群里发的高压板测试灯管的的自制方法,和楼主的意思一致,供大家参考。

网友:
pc机电源基本能供应所有的高压板,只是要自制个电源座,将高压板与电源座固定为一体后就很方便了。

网友:
这方法早用了。。。。。用个7805就可以了。不用电阻了。

网友:
哈哈,没感觉用7805很笨,我们用的是电压,而不是电流,然后用跟热缩管套一下,谁能看出这是什么仪器。

网友:
我的方法是直接用ATX电源的单四芯电源头插上单灯高压板来测试。
将黄线接高压板12V,黑线接高压板地,红线5V接高压板ON/OFF端(其它就是找一个四芯公插头按上面定义接在单灯高压板上,测试时将这个插头与ATX的四芯母插头相连即可),平时将ATX电源的绿、黑短接,将单灯高压板接灯管的接口搞成常用的两种(宽口,小口)就行了。

不管是什么LCD,测试时,先将一只灯管插上单灯高压板,将220V插入ATX电源,灯管应能亮(均匀的白光)。这个测得很准,什么灯管发红,闪啊这些毛病全测出来了。测完一只,拔掉220V,插上另一只灯管,这样来测。几乎不费事。

网友:
殊途同归
都是一样的原理

要不直接用换下来的5V左右的层叠电池来做ON/OFF触发源

网友(2008-06-17):
我最开始一点不懂的时候,用我的直流电源调成12伏除接地线外全上12伏电压,灯管也能点亮,只是不知道高压板烧坏没有.

网友:
菲克斯的回答已经很纤细清楚了,,,,大家看清楚了,只是给高压条一个12V的供电,然后那个ON/OFF的控制是直接给它一个5V电压,这个电压如何来,就是在12V上面经过那个1K电阻降压而来,当然了,这端对地应该再接一个1K电阻起到分压作用,ON/OFF端的电压就是6V的了。。

网友:
讨论的很透彻 学会里 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