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老主板故障

楼主(2008-04-04):
370主板,上假负载,内核电压1.3V,主供电1.24V,时钟参考电压为0.8-0.9V左右。换Q1,Q2之后,上述电压不变,仍然如此。Q1输入电压正常5.1V,控制级电压为2.8V,输出1.24V,Q2控制级电压为6.6V,是不是可以断定主电源IC的问题呀?  (注:原供电场块是10N03L,我换成了6030L,可以么?)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你最好是先看一下VID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