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2008-04-04):
我上次发的帖子说东芝M20笔记本不认迅驰的U  实际上是测不到U的二级缓存 用CPU-Z测的(别的测试软件也试过结果一样都没二级缓存) 没有二级缓存和核心电压 是怎么回事 把BIOS清了 也修改了注册表 但是都不行   是CPU坏了吗  但是CPU上标的是迅驰1.4G 1M 400 啊 是U坏了 还是主板坏了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今天去科技广场了 买了块迅驰的U 也还是一样的情况 买的也是1.4G 1M 的 花了100元 真的不懂了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这样看来不是CPU的故障 大家说是主板的什么地方坏了  BIOS清空了 还是一样     买了个CPU今天一不小心摔坏了

网友:
bios版本过低吧,一般应该是这种问题,或许厂家在出厂时在主板上动了手脚。

网友:
不可能啊 因为厂家说的也是迅驰的CPU  它也不可能屏蔽掉二级缓存 现在真的很慢啊 到底是不是CPU坏啊 也没有CPU试 是479接口的

网友:
有可能是被别人动过手脚,二级缓存被屏蔽掉了

网友:
十分可能是CPU坏了.   找一个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在BIOS中有没有打开L2的选项

网友:
可能是座子脏了吧!把座子给清洗下在试试!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更在乎的是你的1.4   100元买的啊? 价格还真行~~~   你把主板BIOS 刷一下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