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V7主板内存供电不对报警!

楼主(2008-04-04):
升技KV7主板开机内存报警,经电压测量CPU,AGP电压工作正常;内存供电为1.2V(正常电压为2.5V)。经测一队MOS管工作状态  第一个MOS Vg=3.0V Vd=3.3V  Vs=1.2V ;第二个MOS Vg=0.0V Vd=1.2V  Vs=0.0V;第一个MOS的S级与第二个MOS的D级相连;请教该如何排除故障,我尝试将这对MOS管换掉问题依旧.

网友:
跑线路
看看这两只场管G极接的IC在那里,先换掉它

网友:
估计是控制IC的问题,换掉先

网友:
先看下管G极相连的电压IC和中间线路上的电阻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换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