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在线死等,吹焊内存芯片温度和风量怎么设置?

楼主(2008-04-04):
吹焊内存芯片温度和风量怎么设置?有人说350度,有人说380度,还有说250度。到底是多少啊?
[
]
芯片

网友:
自己先找块其他有IC的废电路板试试不就行了?最起码都要320度以上

网友:
不知道,每次用风枪吹内存都会起小泡,,真是没有办法

网友:
850的不好弄,要旋转风的那种风枪.

网友:
买个专用的取内存芯片的风嘴,淘宝网上有的卖。

网友:
自己先找块其他有IC的废电路自己先找块其他有IC的废电路

网友(2008-08-12):
吹内存很简单,不用风嘴.300度和3档,安泰信
没有数显用4-4.5档,自已用纸测,
风速2.5

网友:
我一般用370度,风速是不会吹走贴片电容电阻就可以。风速大了稍微离颗粒远一些,小了就近一些,影响不大,至今还没有吹坏过颗粒。

网友:
至今我吹爆过一个颗粒,那天太困了。拖焊时睡着了,吹颗粒吹爆了。
850A,风嘴4mm,温度5.5档,风速2档。两侧均匀移动着吹,20秒左右拆下一个颗粒。

网友:
试试350度风速2.5我吹下来过 PCB没问题

网友:
旋转风的枪好用点。。。。。。。。。。。。

网友:
300--350 我用
不要停在一处 要转过来

网友:
温度一般要到350度 因为焊锡的熔点是350度 吹的时候不要老对着芯片吹 转着圈吹

网友:
这个没有绝对,很多因素不同没有标准
要亲自动手才能得出最佳的结论

网友:
吹内存芯片.我从没有失手过.呵呵.我打360.实际的温度就不知道了.

网友(2008-10-08):
实在不行就用936堆锡不就是了?

网友:
380度是正常的温度,风速是4.5档,至今还没有吹坏过芯片

网友:
我觉得要看楼主用的是什么风枪,杂牌的风枪温度上不大去,最好开到380度,风量4就可以了,只要不是无铅板基本上很容易吹下来,要顺着一个方向旋转吹,不要忽然向左转吹几下,忽然右转吹几下。我有个不大会修板的朋友就这么干,他边吹还边说,怎么还吹不下呢,换个方向,还吹不下来,再换个方向,枪头也是忽高忽低,我看得眼都花了。后来跟他说了一下,顺一个方向,风枪头垂直,离板一厘米左右,一直吹下去,感觉差不多时用镊子碰一下,会动就夹下来,很简单嘛,他一下学会。

网友(2008-11-08):
长知识了

网友:
主要是不能只对一个地方吹,

网友:
我一般用350-380左右的温度,风力在1.5-2档,用旋风风嘴吹,还算好用。回焊不用风枪,全用烙铁焊,风枪经常虚焊,不如手工一次焊好。

网友:
我也长见识了

网友:
用8205 一定可以,850不行

网友:
两边脚的IC用烙铁就下了

网友:
我也吹爆了芯片,不知道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2009-01-13):
旋转风的枪好用点,如8300!

网友:
风量大的话,旁边的小元件都有可能飞出去的

网友:
温度300就可以了!要是不够可以加一点嘛!!要是太高了就不好了!风量嘛一代的芯片就没多大关系了!BGA的芯片当然是风小一点好!每个风枪的温度和风量都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说不清的!多试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