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的PC3000能不能转插在PCI 上

楼主(2008-04-04):
ISA的PC3000能不能转插在PCI 上,有这样的转接卡吗?

网友:
肯定没有,楼主竟有此种想法,想象力值得PF

网友:
那你能不能吧486CPU通过转接插在P4的主板上呢?你的想法真厉害。

网友:
怎么有这么想法哦
现在有PCI的 ISA的出了的
我估计转接卡转到PCI里可能不行或不好用
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下你写着固件
突然出问题写不了了
那样盘很就可能就更加难修了
不建议这么转接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