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美格AX987+如何进工厂模式?

楼主(2008-04-04):
找了好多方法似乎都不行!
键是: meun down up escape enhance 电源开关 (六键)
电源
方法

网友:
顺便问下! 有时候显示器会有很刺耳的声音```调整分辨率后就没了!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
回楼主 1问题
美格显示器进工厂大多是在 把电源拔掉在插上去按住 meun或其他组合键 进入 拔掉电源在插上是最关键的
回楼主2问题
看二次电源电容是不是有 问题

网友:
谢谢LS的!我呆会一个个试下!
那个刺耳的声音有时候过会就自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