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XE显示器通病解决

楼主(2008-04-04):
故障现象:开机电源蓝灯亮,两秒后蓝灯熄灭停机,MCU供电5V正常.

解决方法:1.重写EPROM(24C08);
             2.开机状态将MCU(NT68F65U)的15脚对地(GND)短接一下,
                对EPROM(24C08)进行初始化即可.
             3.进行第2项操作后,故障依旧的话,即是MCU损坏,更换之.

网友:
方正有一款电路板通病.开机亮绿灯.两秒后变为红灯.接不接信号线都一样.微处理初始化动作不能完成.解决方法.和楼主说的方法一样.

网友(2008-09-18):
谢谢老师的帮助我们就应互相帮助交流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