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107T自动熄灭?

楼主(2008-04-04):
各位大侠:
      自用的飞利浦107T,昨晚在论坛里读帖时看到一篇文章彩显故障判断及维修方法里介绍了各种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于是想试一试进自己的显示器里的"工厂模式",关掉显示器后同时按住"左右"再开电源开关,不行,同时按"左右上下",再按电源开关,也进不也工厂模式,反复调了几次后不行就算了,太晚了就关机睡觉了.
      没想到今天中午,开机进入XP后五分钟左右,显示器就自动熄灭了,怎么按也不听使唤,电源按钮上的灯也不亮,于是关机,拆开后盖,先检查保险管,因为上次烧过一次保险管,但保险管是好的,输入交流电压239伏,正常,再量脉动直流输出电压,约330伏,应该是正常的,顺便看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是:TEA1504AP,该不会是开关坏了吧,按了几下开关还是没有反应,由于对芯片还不熟悉,于是只拿电笔量了一下电源初级部份,当电笔碰到保险管旁边一个绿色的扁圆形的电阻SCK104(不知是不是负温度系统热敏电阻)的一个脚上时,听到了一声开电源时的消磁声,显示器按钮亮了,屏幕有显示了.我想应该是这个电阻坏了吧,但拨掉电源用电表测了一下阻值为11.5欧左右,应该是好的.反复开关了几次都没问题,于是就把后盖上好.
      接上电脑后开机,正常进入XP.上网,但大约五分钟后,显示器又自己熄灭了,按钮灯也不亮了,坐着想了想,不知是不是昨晚搞进入工厂模式搞出了问题,但我压根都没有进入工厂模式,只是这部显示器的"上下左右"按键本来就有点问题.于是我按下电源按钮,灯还是不亮,我就按了一下"OK"键,没反应,各按了一下"左右"键,还是没有反应,最后按了一"下"键,显示器竟然亮了.最后我关掉电源再打开,显示器又不亮了,我还是按了一次"下"键,显示器又亮了,反复试了几次后,显示器就正常了.这回这就搞不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按键还会影响到显示器开不了?能不能请各位高手们给解说解说?

网友:
还有请教一下在显像管处那些线圈的顶部三个电位器,分别是YV,YHC YHB,这三个电位器分别代表什么以及调节什么用的,谢谢了!

网友:
把所有的按键换了再说.YV,YHC YHB这三个电位器是调偏转线性的.在实际维修中很少用到.

网友:
谢谢"长风"版主,另外想问一下这种型号的显示器是怎么进入工厂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