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17显示器的故障

楼主(2008-04-04):
我有一台CRT 17纯平显示器,黑屏,面板指示灯不亮。经查是电源部份的开关管击穿,造成烧保险。现在焊下开关管后,不烧保险了。但是U3842的7脚上电压为0V,大滤波电容上的电压是300V。焊下U3842后,量7脚座电压有20V左右。请问各位朋友们,是不是7脚供电线路上的降价电阻坏了,这个降压电阻一般是多大?请各位师傅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7脚降压电阻为30K!你先换3842,再查电阻!

网友:
你先检查其它有没有短路。更换3842,断开保险,上灯泡测试。安全第一,万一有短路的给你炸电源你就之后果了。

网友:
楼上请说清楚点,如何“断开保险,上灯泡测试”?上多大W的灯泡,是直接接在保险座子的两端吗?请回答,多谢!

网友:
求助,如何在保险处接灯泡

时常听说大家在查电源部份短路击穿开关管、3842时,为了避免再一次炸电源,大家会:断开保险,上灯泡测试。
请问大家,如何在保险处接灯泡,是直接接在保险座的两端吗?可以接多少W的灯泡?请各位朋友说 一说详细做法!多谢!

网友:
估计是后级出问题了

估计是后级出问题了,先换启动电阻再测一下开关变压器输出级

网友:
象你说的这种情况,多半电路中存在短路的故障,先好好查查电源部份的相关元件,不可轻易通电!把电源部份搞定了再查后级!

网友:
我平时用40W的灯泡就可以啦!!!

网友:
什么都不是 就是3842坏了 只要一坏开关管直接就把3842换了吧 百分之90他也坏了 取下3842电压正常说明原来的3752把电压拉低了 当然你肯定要把开关管下边的那个电阻要注意检查下。按你说的情况启动电阻根本就没坏

网友:
曾经遇到一台也差不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