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无法启,求维修方法?

楼主(2008-04-04):
先讲途一下:
绿线:5V
紫线:5V
不接主板,14脚与黑线相连,可以启动,并且输出电压正常,
接主板上,按一下开关,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无法启动.

求维修方法.??忘了说了,我就是正在修电源.3楼的兄弟说短路,空载时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呀,接主板才不能启动.
谢谢,

网友:
换个电源或主板试了吗...........

网友:
主板上的12V.5V或者3.3V电源可能有短路的了!

网友:
打开看一下,有电容鼓包了吧。包括300V滤波也要看一下。
再就是查一下3.3V是不是由5V来的,如果这个管子性能不良,也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最后注意一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最好先换个好的电源来看看到底是电源还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