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这台联想昭阳v21的毛病,各位老大!!!

楼主(2008-04-04):
自己用的联想昭阳v21出现问题了,一是开机进入不了系统,只显示“昭阳”的画面,偶尔也进入次,用一会就死机!

                                                二是显示屏也有问题,现在是暗屏(看到字,屏不亮),今天上午上下锨动下,还能亮。下午就也不行了

                        烦请各位诊断下!!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有可能是内存出了问题,再就是主板了,本着先大后小的原则逐项检查

网友:
屏线问题大点吧
请问为什么我总是提示小于20字,我看很多人根本没20字啊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焊?.....或者是灯管有问题啦?

网友:
提示小于20字,级别不够啊

网友:
联想昭阳D50-845不开机

联想昭阳D50-845不开机,
具体是,MAX1715(位号PU13)这个IC发烫,
PD34.PD39.PQ40.PQ41.PQ47.PQ48PQ54.PQ55(不好意思忘了记IC型号)等的阻值都只50左右
接电源南桥和I/O都已起振,没有查到有0欧短路
因为我是第一次修联想的机,而且手上只有这一片板,所以很头痛,忘各位朋友有修过这个故障的给个意见.
还有1715能用那个型号IC代,如果能有这款机的电路图那就太感谢了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MAX1715的电压和19V供电短路了,一般MOS管坏的多

网友:
还是这里好啊!!大家都帮忙哦

:D :D :D :D :D :D :D :D :D :D :D

北落师门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主板给高压供电不足吧,所以才会死机

网友:
学习的 学习了 真的学习了

北落师门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顶啊!!!!!

:D :D :D :D :D

夜雨十三天 -10 骗分帖
北落师门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同意楼上 先刷BIOS    暗屏检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还是这里能到东西啊!!!!!!!

:D :D :D :D :D :D :D :D :D

网友:
虽然不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关注下,,,,,,,,,,

网友:
楼主.大家说的那些试了没有,等结果

网友:
我想也是显卡的问题

再看看主板显卡的地方有电容坏的吗 ?

网友(2008-08-19):
流云风  大侠 能把你的联想D50的BIOS资料读出来,发我吗?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