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windows蓝屏问题

楼主(2008-04-04):
windows蓝屏问题据步分析是内存条的问题(换其它的内存正常),但目前没有仪器无法测试内存颗粒,请问高手刷SPD有没有改善?或者其它的修理方案,谢谢提供!
Windows

网友:
那你可以下个R.S.T来测一下嘛,在论坛里面有的

网友:
你可以先下载测试软件来测试是颗粒虚焊还是SPD的问题,很多SPD坏是不能开机的,你的是进到桌面才不行,很大可能是颗粒虚焊或者不良所致。

网友:
蓝频有两种可能,
1:颗粒有虚焊,或颗粒不良
2:SPD文件不是很好,或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