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45GV

楼主(2008-04-04):
INTEL845GVSR的板,上CPU后,测试卡上灯不停的闪,电源也是不停的重起。测试显卡、内存供电都比平时少一半。最初以为I/O故障,因为之前修过和这差不多的IBM板,I/O老爱坏。换后故障依旧

另一片也是INTEL845GVSR,是直接插上电源无反应,点开关也是无反应,测试待机3.3V 与POWER OFF3V 、32.768、电池3V均正常,跳线无电压,通过跑线9脚紫5V经过电阻到I/O,电压正常
绿5V经过一个电阻到南桥旁边的三极管,三极管一脚到南桥,另一脚到I/O,电压也正常。试着换了I/O,故障仍没有排除。
希望坛里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第一快板电源不停重启是什么意思,测试卡灯不停的闪,哪个灯?

第二快板绿线经过的三极管何极接I/O(B),SB(E),和绿线(C)的?

求助帖一定要写的足够详细,包括必要的诊断卡代码,各处关键点的电压 等等等等